楼主(2010-04-21):
fx2n当中可不可以把程序写成一个子程序(类似于C语言),而又不会出现双线圈之间后者覆盖前者的问题。新手求教

网友A:
对于PLC来说,无论你是采用传统的梯形图编程还是使用IEC中的ST语言编程,输入或者输出对于PLC来说相当于全局变量,即使子程序或者可以说POU,你仍然无法改变后者覆盖前者的问题,对于同一个变量,它无法在同一个时间内表达两种含义,这是逻辑问题,而非软件所使用的语言问题。

对于PLC以外的编程,也同样需要遵循这一规律,避免两义性,是基本的法则之一。

Good Luck~
  • 下载积分:+1(wu32u2) 热心助人
  • 下载积分:+1(xeguan1) 热心助人

网友B:
    楼上高手

网友C:
    1楼的解说,通俗易懂。

网友D:
    我也是新手碰到过这种情况
    通常 消除的双线圈方法是使用M软元件 在用M去带动Y输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