健康
怎么用旋转编码器测转速并送入PLC中

楼主(2010-04-21):
怎么用旋转编码器测转速,然后编码器输出的值如何送入PLC中。最好详细说说用什么类型的编码器,或者留个联系方法再详细说,感激不尽啊 !!!!!!!!!!!!!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A:
关于读取编码器值:
http://sjm213.plcjs.cn/archives/2010/20103810538.html
速度可以用SPD指令或自己根据编码器值写段运算程序。
下载积分:+1(wu32u2) 热心助人

网友B:
用OMRON e6b2-cwz6c可以实现,可以结合高速定位模块使用,也可以使用X点的高速计数C来实现!
下载积分:+1(wu32u2) 热心助人

网友C:
如果是用三菱FX2N的PLC 可以直接接在输入点 比如说x000 然后用他相对应的高速计数器c235计脉冲数吗?

楼主:
多谢各位朋友帮助。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D:
旋转编码器与电动机同轴,+24,-24V接好,输出端A接PLC输入X0,
电动机转动时,编码器将光栅测到的脉冲传到PLC高速计数器里,然后编个程序,使用SPD指令,注意要进行换算,公式查相关书籍吧.
希望对你有帮助.
下载积分:+1(wu32u2) 热心助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