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通信问题

楼主(2010-04-21):
台达PLC用MODBUS控制变频器,使用RTU模式,要求写频率跟读频率。现在能写,但是读的时候不稳定。读出来的数据存在D1073\D1074。写频率的时候D1073=2?
读的时候数据正常。请教什么问题?

网友A:
读频率完成是保存到相关寄存器,但不能对该寄存器写数据,应该是些到变频器的相应地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