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问一下Q系列PLC中锁存继电器L有什么作用

楼主(2010-04-21):
想问一下Q系列PLC中锁存继电器L有什么作用

网友A:
可以理解为保持型继电器

网友B:
引用楼主lxm6724576于2010-04-21 16:52发表的 想问一下Q系列PLC中锁存继电器L有什么作用 :
想问一下Q系列PLC中锁存继电器L有什么作用
停電保持用

~~業餘打工仔~~

网友C:
三楼正解,只要不复位,断电也保持

网友D(2011-06-02):
有断电锁存的功能,只要不复位,断电后仍然保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