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4-21):
S7-200     (6ES7  214-1BD23-OXB8)STOP灯长亮,无法通信。不知是何原故,无外围接线,只接电源220V。求助,谢谢!!

网友A:
SF灯亮不亮?
模式开关在什么档位?
无法通信的提示信息是什么?设置如何?

楼主:
SF灯通电瞬间红色。

模式开关在什么档位都无作用。

无法通信的提示信息是:通信超时,请检查端口号,网络地址,波特率和连接的电缆。

通信设置没问题,另一台PLC可以通信。

CPU与板本也是正确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SF灯通电瞬间红色。

模式开关在什么档位都无作用。

无法通信的提示信息是:通信超时,请检查端口号,网络地址,波特率和连接的电缆。

要是早过了保修期,楼主可以拆开看看,最起码你还有一台(是否同样型号?),自己摆弄到实在没办法了,就外修好了.

网友C:
下载线也不能通信,那就是PLC本身有问题了。

网友D:
从楼主所述,应该是PLC发生故障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