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景
台湾六头灌装机有注释

楼主(2010-04-21):
PLC是用三菱FX系列的,里面有详细的注释
下载积分:+1(颜军abcd) 感谢分享! 谢谢

网友A:
我们也是做灌装机的,我们的是RJFC 505018 ,50 个洗瓶,50个灌装,18个封盖。

网友B(2010-06-07):
lz 的灌装机程序,大部分是用外部的接点来控制的,例如注料的时间,是外接的。 竟然用了plc ,为什么还用外面的时间继电器呢? 这是令人费解的。。只有一个可能分析的是,这里没有触摸屏。所以不能设置时间,那么这个程序的自动化程度也不高到那里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