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据线通用问题

楼主(2010-04-21):
请问大家:1、触摸屏编程线(protool)与S7-200的编程线是否通用?
2、电脑运行wincc flexible软件,与S7-200在线通讯,可否用S7-300的适配器?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A:
2.可以用MPI适配器(原装的可以)

网友B:
1. 看手册:
XP177x西门子面板(不包括TP177micro)下载手册.part1.rar
XP177x西门子面板(不包括TP177micro)下载手册.part2.rar
2. 300的可以这样做,200的没有试验过,理论上讲是可以的,你试试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