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组态软件

楼主(2010-04-21):
我们公司以前用的是一台proface AGP3500连接两到三个FX PLC,然后通过以太网把每个触摸屏数据(主要是生产数据)发到管理层,触摸屏太多有比较贵,还没有什么功能,仅仅是发数据用吧,我想用组态能否实现如下功能:
每个PLC加一485通讯模块,然后几十台机器通过485连接一台电脑(装组态)再通过以太网给各管理人员

楼主:
组态软件我没用过,仅是用过昆仑通态的试用版 请大虾帮忙看下 是否可行 如何使用 在此谢过!!

楼主:
组态大虾 帮忙看看

网友A:
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
建议中间层使用一个串口服务器比较好

网友B:
用485通讯方式,数据量大,通讯时间会很长的哦。在时间上有没有特别要求啊?

网友C:
可行
,最好3、4个plc公用一条485,太多了不好

网友D:
485 速度受限

楼主:
管理层把数据记录下来存盘参考而已,时间不是问题,我们公司是台资,大家能否推荐用什么组态吗?当然是便宜好用,我先连接几台看效果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