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4-21):
请教大家电机名牌上的HP表示的是电机电源相数,还是功率?,
只有少数人说是相数,大部分人说是功率。我认为是相数,如果是功率为什么后面还要告诉你多少千瓦?
恳请知道的朋友详细说明下,谢谢!

网友A:
输出:指马达在单位时间内可进行的工作,并依马达的运转速度及转矩来决定。
额定输出:马达在额定电压,额定频率下能发挥其最优良特性,并同时连续产生的各种能量输出,如运转速度或转矩等数值。
通常马达铭牌上会表示额定输出之数值。亚洲通常以瓦特(W)为单位,欧美则使用马力(HP)。

额定功率(容量):额定输出之功率(瓦特)。
马力:马达输出功率的单位之一为马力(Horse power,简称HP),1马力(HP)=746瓦特(Watts)
额定电压:使用时所能容许的输入电压,使用超过此额定电压时,通常马达仍可运转,但其电容器之使用寿命会显著缩短,甚至长久运转后产生高热而烧毁。使用单位以V(伏特)表示。
转矩
启动转矩:指马达请动时瞬间产生的转矩,马达若受比此一转矩更大的摩擦抑止负载,则马达将无法启动。也称为起始转矩。
停止转矩:指马达在一定电压、一定频率下所能输出之最大转矩,一旦所承载之负载超越此转矩范围,马达随即停止。
额定转矩:指马达在额定电压、额定频率下可连续产生额定输出时的转矩。即为额定运转速度时候所产生的转矩。
转速
额定运转速度:指马达做额定输出时的运转速度,为马达在无故障下使用之理想的运转速度。
无附载运转速度:指马达在无负载状态下的运转速度。
CW/CCW:指马达的运转方向。CW为从出力轴端看之顺时针方向,而CCW则为逆时针方向之运转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tanghanshui) 热心助人
  • 本人在厦门..同行的朋友,可以加我QQ:784272323

网友B:
    转载:
    国内的电机电机铭牌上的参数一般都清楚,而国外的就不太清楚了。下面列出一部分常用的。
    SINGLE PHASE MOTOR 单相电机

    MODEL:型号

    RPM: RPM =revolutions per minute 每分钟转数

    HP:功率的单位。 英制马力。

    PS:功率的单位。公制马力。

    VOLTS:电压

    AMPS:16.5电流

    CCW CW逆时针 顺时针 Clockwise 顺时针方向;

    AMB:40℃环境温度

    ENCL:TEFC全封闭紧凑型

    INS.CLASS:F 绝缘等级F

    PHASE:1 相数:1相。

    HZ:60 频率是60HZ

    SF:1.0 服务系数

    VOLT:115V电压是115V

    FREQUENCY:60HZ 频率是60HZ

    OTY:1PC 数量是1件

    OUTPUT:2HP 输出功率

    LW值:LW值指电动机的总噪声等级。LW值越小表示电动机运行的噪声越低。噪声单位为dB。

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另外,1HP=0.75KW
    相数应该是PH
  • 下载积分:+1(tanghanshui) 优秀文章

楼主:
    谢谢大家可能是我看错了,可能是PH,真是不好意思!

网友C:
    不管你说的是什么是HP还啊PH 但是可以肯定你说的是马力!....

网友D:
    HP表示功率
    1HP等于0.75KW.

楼主:
    我说的是相数PH

网友E(2010-05-21):
    表示功率 单位:马力

网友F:
    HP表示马力,单位匹,电机上好像没有PH呀

网友G:
    HP表示是马力,PH表示是相数,还有单独一个P表示是极对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