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个什么东东

楼主(2010-04-21):
这是用在龙门吊小车上面的,小车是老外东西,在家知道这是什么吗?怎么用的

网友A:
应该是定时器

网友B:
没见过 但是CONTROL PRO 翻译一下是:控制程序

网友B:
同意2楼!
我觉得也是的,因为现在有种单片机做的模仿PLC的....
这叫什么我不记得了!

网友C:
很有可能是一个简单的模块化的小型PLC

网友D:
我没见过,可能就是一个单片机吧!

网友E:
楼主是在问左边的液晶屏是个什么东西吧,而不是整个东西

网友F:
应该是控制器,控制正反转及速度的。

网友G:
电机控制保护器吧!看一看有故障指示灯等!

网友H:
電動機用的小型PLC吧`!

网友I:
好像是LOGO

网友J:
可能是一个简单的模块化的小型PLC

网友K:
好像类似于欧姆龙的可编程继电器

网友L:
看一下这个东东如何接线的不就知道了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