位置控制模式中mr-j2s中INP是否需要连接?

楼主(2010-04-21):
mr-j2s中INP是否需要连接?需要的话参数应如何设置?

网友A(2010-06-17):
一般不需要连接,PLC或者模块都有脉冲发送完毕或定位完成功能。若果需要的话也可以,它会自动复位的,但是要设定好定位完成的参数,再看下时序图。

网友B:
通常不接这个信号
三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