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4-21):
我手头上有一个 FX1N_422BD的模块,想做一个用FX1N与A500变频器通讯的教学课题,A500手册说要用485通讯,看一些资料里说422与485基本相同,有的人说可以用422与A500通讯,我没有试过,有没有在这方面的专家,给指点一下?
我是担心把模块搞坏了
谢谢了!

网友A:
可以的!实际上PLC上422和485差别就是全双工和半双工.变频器有485接口就可以了!还是用RS指令

网友B:
这两个通讯模块都是全双工通讯模块,通讯距离都差不多。如果你用RS422接成485的话可以把RS422的两个TXD和RXD互相并起来,就组成了485通讯方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!实际上PLC上422和485差别就是全双工和半双工.变频器有485接口就可以了!还是用RS指令

我看FX1N的手册上面说RS指令只用来操作 232BD,485BD,没有说能够操作422BD,而且422BD的说明书里还强调D8120(通讯格式寄存器)一定要设置为0,否则可能造成422BD无法通讯,所以还是没头绪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