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PLC故障!!!

楼主(2010-04-21):
S7-200 (6ES7 214-1BD23-OXB8)
STOP灯长亮,
无法通信。不知是何原故,无外围接线,只接电源220V。求助,谢谢!!
模式开关在什么位置都无作用。
SF/DIAG灯在通电瞬间红色(应该是DIAG灯亮)。
RUN灯不亮。

网友A:
在线调试查看PLC信息后,根据提示进行改错,排除故障。

网友B:
是硬件出问题了,板子损坏

网友C:
这应该是硬件问题

网友D:
系统故障,仔细排查硬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