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庭
转盘 步进电机 编码器

楼主(2010-04-22):
兄弟们好!最近看了一下公司里的一个设备,很想试着改造一下,但自己水平不太够,想把要求说出来,让大家伙帮帮忙,出个主意啊
要求:做一个方案,让装在一个圆盘上的十只模具(圆的十等分位置),按要求依次换模具,类似于加工中心的换刀庫,我自己想了个方案,在圆盘后面装一个步进电机,然后在
HMI里面设定要换的刀数或次数,再用套三菱的PX2N PLC来控制步进驱动器,让步进电机完成按程序换刀的动作,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案,比如说用一个普通电机加上一个编码器,这样能不能代替步进?刀头的数量不会超过十把,而且数量是偶数。电机不大,大概这个圆盘重二十斤左右。
请各位多多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我以前做了一个工程,也是在转盘压一工件,使用步进电机,老是走不准,后来别人说用分割器比伺付都好
不断向前
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

网友B:
用个分度盘 效果会比较好 变频器带个普通电机

楼主:
分割器是什么啊?没用过。我打算用伺服,上次有位兄弟做过类似的设备,他说用步进精确度答不到,多次误差的累积也是个问题,但我记得还是可以搞个误差补偿的嘛。不过为了安全起见,还是打算用伺服,这样更精一些,不然模具坏了可亏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