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r-j2s-20a调试问题

楼主(2010-04-22):
当我按照自己设计的电路图进行连线、通电之后,出现以下情况:
(1)伺服显示无警报,准备完成
(2)电机有轻微的蜂鸣声
(3)伺服现实中,反馈脉冲累积、指令脉冲累积在不断增加
问题:电机没有转动,但保持为制动状态(硬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),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!?

网友A:
建议你把你的伺服接线图发来看看,然后做先参数2的自整定。

网友B:
建议LZ先把书看完,再动手!这么几天整出这多问题,也够神奇的!

楼主:
电路如下,参数的话
NO.0 0000
NO.1 0000
NO.2 0105
NO.7 5
NO.21 0000
NO.41 0110
NO.51 0010

楼主:
问题已经自行解决,原来只是转速太低,看不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