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过PLC控制DA转换模块输出电压控制变频器怎么编程

楼主(2010-04-22):
各位高手给个帮助吧

网友A:
我也是菜鸟 大家一起讨论下 我觉得可以将DA模块接到变频器的5V VRF GND端来控制变频器 但是有问题 不知道AD模块输出的是电流还是电压信号 不知道信号的大小 所以有问题 我认为可以直接与变频器通讯 将PLC的数据直接给到变频器会好点

楼主:
我刚才看手册 FX2N-4DA 的4个通道是可以选择输出方式的 假设选择
-10-+10V的电压输出, 那么对应数据寄存器 假设是D0 就是-2000-+2000的数值 然后接到变频器上 变频器选用外部模拟控制

楼主:
但是现在又有问题了
我想要速度在运转过程中可调 那我就要不断改变D0的值 我现在想用F940的人机界面 通过2个触摸键来调整D0里面的数值, 但是这个不知道怎么实现, 触摸键有+1 -1的 但是如果以1为单位又太小了 不知道可不可以调成以10为单位变动的

网友B:
触摸屏有数值输入框功能的,直接对应PLC中的数据寄存器,。不一定非加1减1这样来实现电机的加减速。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楼主:
因为这个设备有可能会给一些老工人用 他们之前调速都是有一个仪表盘来显示 一般都调到中间位置,并不知道具体的速度 为了让他们用的习惯所以我也想弄个仪表盘在上面显示 然后用按键来加减 这样子能够实现吗?

网友B:
习惯不等于好用,弄个触摸屏直接设置转速多好,方便又直观。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楼主:
恩 确实如果直接设置方便一些 还有个问题 为什么我的触摸键我设置成别的功能比如说切换画面确定了之后 下次再查看还是开关的功能?
是我的有问题还是本来就这样

网友A:
有可能 我碰到过 可能是没安确定还是怎么回事 反正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对的

楼主:
那你后来怎么解决的

网友C:
在PLC接两个加减速的按钮,,用两个按钮来改变D的值就可以(如用定时脉冲做加减运算就解决啦),做仪表盘就做几个数码管,用PLC的输出点就可以控制,很多书里面也有如何输出数码管的程序,看看应该不是困难.

QQ:8481862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