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速度传感器的信号能够接在PLC的两个输入口上吗

楼主(2010-04-22):
这样会不会对信号产生不好的影响?

网友A:
没用过不知道 期待楼下高手回答 一起学习下

网友A:
没人回答啊 速度传感器输入信号是模拟量信号 应该不能直接连PLC吧

楼主:
编码器输出的是脉冲吧.....应该可以直接连的

楼主:
顶上去
没有人知道的吗

网友B:
应该通过特殊模块4AD转换吧

楼主:
编码器输出的不是脉冲信号吗
为什么还要转换?

网友C:
脉冲型编码器若输入频率不高于PLC输入点的响应频率可以直接接输入点,若编码器的频率高于PLC输入点响应频率则会导致检测不准,需接高速计数器。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D:
为什么要接两个输入口呢?楼主是不想在程序内部有两个速度数据,那样在内部程序中用数据传送就行了

楼主:
恩恩 是想要两个 不过我是想要两个来交替测速呢 不过就是不知道这种想法对不对

网友E:
当然没问题,输入模块一般都是共地,但不同路的输入之间是隔离的,就算同一路,外部端子和内部电路也是隔离的(光耦)
其实你大胆去试试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

网友F:
光电速度传感器 又叫光电编码器 脉冲型的 是需要用高速计数器的。
模拟量的速度传感器 比如测速发电机 模拟量的 就用模拟量输入就可以。
以上两种 都可以多路采集的 就看PLC的硬件配置了 看有多少路通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