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过什么操作把一个触摸键编程所有画面通用的?

楼主(2010-04-22):
各位大大请指教 手册上没找到

网友A:
看不明白楼主要问的什么意思?

楼主:
意思就是.....我现在设置一个触摸键 比如说 停止 然后我希望在以后出现的每一个画面中都有他 而不仅仅是在0号画面

网友B:
做好一个按键,用复制,粘贴于每一个画面就行了.........

楼主:
不是吧
那如果我有很多很多画面岂不是要粘死了

网友C:
有些触摸屏支持页眉和页脚功能。

网友D:
把你的那个触摸键设置为公用。就会在每个画面出现并实现其功能。信捷触摸屏是这样的,不知道其他的是不是也如此。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E(2010-11-27):
用复制,粘贴

网友F:
请楼主提供触摸屏的品牌,不同品牌的触摸屏操作方法不同!

网友G:
3号窗口时公用窗口,只要把你的东西放在那上面,好像在系统设置里面设置一下就好了,任何一个界面中都有这个

网友H:
在第四个画面上放置按键就会在每个画面都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