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弱的问一下,什么叫运动控制。

楼主(2010-04-22):
我一直都这个理解不是很深刻,大家能不能用简单通俗的方法说说。

网友A:
在网上输入运动控制: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1501678.htm?fr=ala0_1
很详细。。参考下吧!

网友B:
运动控制器是一种在设备都在高速运转中控制其精确行走的控制器,具有高速的输入和输出,精确高速的计算定位功能

网友C:
运动控制简单的说就是能够精确的控制运动物体的速度,距离,以及运动机构的转矩等,现在主要用伺服驱动器+伺服马达来实现上述运动控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