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4-22):
器件的图片S7-200-226CPU
各位前辈:
刚刚入门西门子的plc,想问几个接线的问题(使用的s7-200、cpu是226 cn)
1、PLC电源N、L1端子、地端是否按照三个端子的插头接入220V的交流电就可以了?那个地端是否可以不接的?不接会有什么影响不?
2、输入的24V电源,是否可以直接取用PLC输出的传感器用的24V输出电压

网友A:
1. 可以不接,但最好接上。这跟我们的家用电器一样,给出了你接地线的地方就最好接上,但是不接一般也不影响它使用。
2. 可以取用,但它容量有限。如果超出必须使用外部电源;如果有必要使用外部电源建议全部使用外部电源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automation) 你的回答帮助了我。感谢 ..

网友B:
    同意楼上说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1. 可以不接,但最好接上。这跟我们的家用电器一样,给出了你接地线的地方就最好接上,但是不接一般也不影响它使用。
    2. 可以取用,但它容量有限。如果超出必须使用外部电源;如果有必要使用外部电源建议全部使用外部电源。

    你说的太好了,谢谢啊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