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4-22):
现我使用的A2UCH —S1型号三菱CPU,CPU后有5个输入扩展有14个输出扩展,第20个扩展是型号为A1SJ61BT11的一个主站,现场有19个从站(远程模块),在运行一段时间(时间不定)CPU报故障;复位重启又可运行一段时间后又报故障

网友A:
报什么故障?

楼主:
故障代码是60  硬件故障或噪声干扰

网友A:
不好意思没有及时跟进。
不知道你的现象情况,建议如果有备件的话将PLC换掉,然后单独将这个PLC拿到办公室上电运行看是否还有报警。

网友B:
建议将A1SJ61BT11主站号模块放在主基板槽,越靠近CPU越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