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DADD指令

楼主(2010-04-22):
各位好,DADD D114 D100 D114 ,是不是说(D115,D114)+(D101,D100)=(D117,D116,D115,D114) ?

网友A:
32位加32位应该还是32位吧 (D115,D114) + (D101 D100 ) = (D115 D114) 希望我说的是对的没有舞蹈2你
下载积分:+2(sjm213) 对的

网友B:
32位加32位应该还是32位吧 (D115,D114) + (D101 D100 ) = (D115 D114) 1楼正确,只有32位相乘,其积才是64位. 另本指令运用时最好用脉冲触发或脉冲指令DADDP ... ...,否则会出错.
下载积分:+1(guochunyi) 热心助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