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c控制怎么实现矿井水泵实现自动、半自动、手动切换

楼主(2010-04-22):
正在做wincc控制矿井水泵,想实现自动、半自动、手动切换,不知道怎么做,请各位不吝赐教

网友A:
主要工作還是在PLC中啊,人機里只是提供觸發的條件啊

网友B:
你是不是想对以上三种模式进行互锁输出,这应不是难题,如果你会wincc只是多增加几个内部变量用权限实现也可以,总之方法很多,化一点时间查一下资料就可以了,至于其它像二楼说的应该在PL
C中来实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