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电池坏了你们怎么办????

楼主(2010-04-22):
PLC电池坏了该怎么办,以前经常遇到PLC电池坏掉,但购一个电池动不动都100元左右,而一个新PLC现在也就是几百元,一次在外地发了个50元的,没用够一年把程序都给丢了,

网友A:
不会吧,电池这么不经用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会吧,电池这么不经用?
顶 我从来没换过

网友C:
哈哈
估计用到山寨版PLC了
三菱最低端的PLC FX1S-14MR 都要800多
认真做事,低调做人

网友B:
楼上的 为什么你在线10小时 发贴77个 共控威望那么高呢?

网友D:
换一个好了。我不知道你的PLC是什么牌子的,我换过松下FP1的和三菱FX2N的它们电池的电压分别是3V和3.6V。我一般是用照相机专用电池3V的替换。换过好几台PLC了最长的用了两年多都很正常。所以我建议你可以照我的方法做。照相机专用电池很便宜10--30元左右,而且随处都买得到。

网友E:
各位老师:你们好,我想学电控,可是不知道怎么学,请问到哪里能弄到这方面的资料.谢谢

网友E:
尤其是编程这一块

网友F:
不知道,到现在还没有换过...正常使用....估计是买到流货了...积分换威望

网友G:
电池的使用寿命直接和工作现场的温度有关系,电池嫌贵可以买个同容量和电压的自己焊接,不一定要装在里面

网友H:
换电池,一般原装PLC的电池应该可以顶5年左右吧,除非环境特别差。

网友I:
用旧手机电池

网友J:
教你一個方式.把plc電源直接接到電源側.這樣就不需用到電池.你不用擔心程式不見了

网友K:
我用手机电池应急过,后还是用原厂的了

网友L:
一般进口的锂聚合物电池容量是比较大的,2-3年应该没有问题,千万不要用可充电ni-cd电池,自放电就很厉害,且PLC大多无充电功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换一个好了。我不知道你的PLC是什么牌子的,我换过松下FP1的和三菱FX2N的它们电池的电压分别是3V和3.6V。我一般是用照相机专用电池3V的替换。换过好几台PLC了最长的用了两年多都很正常。所以我建议你可以照我的方法做。照相机专用电池很便宜10--30元左右,而且随处都买得到。

    这方法正点,我的是FP1程序三两天都丢了,我应急是用电脑主板上面的电池,便宜,但不知道能用多久,像欧姆龙的如果是3.6V的怎么办那,3V的电脑主板电池还能行吗??

网友M:
三菱最低端的PLC FX1S-14MR  都要800多 ???????

网友N:
三菱FX系列可以采用存储卡盒EEPROM,就不需要电池了。另外三菱PLC电池能用二到三年没问题。

Email:   hfzwz@qq.com

网友O:
只有停电的时候 电池才起作用的  平时是由PLC内部供电的 不那么容易就没电了吧  还是你更换电池的操作不对 把程序丢了

网友H:
我们早期用的松下PLC很多出现了你现在的问题,不过,都有4年以上了,
松下PLC用的是 CR 1/3N的电池,TB上可以买到的,换上后,顶个一年左右没问题,再不行的话,就要考虑换PLC了。
不过,FP1难找了。。。

网友P:
我也是我从来没换过电池!!看你弟兄你买的PLC有问题啊!!

网友Q:
楼上说得对,买原装是不错,但太贵。我也遇到过PLC电池没电的。就在电子市场买了个同电压的锂电和插线。焊好插上就OK了。

网友R:
不会吧,我厂的三菱都5.6年了,重没换过电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