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流互感器问题请教大家。

楼主(2010-04-22):
现在我有个100/5A的电流互感器,想用他来测量30KW电机的电流,我把这个互感器输出的0-5A电流,接到一个电流变送器上输出4-20MA电流。问题是:电流变送器可接受的电流是0-5A,如果电机启动时电流很大超过100A,那么互感器输出的电流就大于5A,这样就超出了变送器的可接受电流的范围,会不会烧坏电流变送器?

网友A:
电流互感器必须接地 一般不接其他设备

楼主:
1楼什么意思,我不是很明白

网友B:
互感器的检测电流一定要大于线缆电流,比如选用高一级的互感器

网友C:
不会
这个是瞬间电流,电流变送器可以承受的.
认真做事,低调做人

网友D:
没问题,电流变送器可以承受的!

网友E:
你们选用什么品牌的电流变送器,上次用了一个国产的,一开机运行就报废。后来买了个韩国三和的,什么时候国产的产品质量能上去就好了。
世界上最快乐的事,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。

网友F:
国产的的产品都是差不多一样的...在要求一般的场合下,没有问题,,条件稍稍苛刻一点就会出问题...国产有国产的价格优势,一般根据条件来选择...

网友G:
不会烧坏的,国产的电流变送器是可以的,我们这里已用了差不多十年了。

网友H:
肯定不行 变送器承受不了

网友I:
用国产要加大一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