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考
S7-300编程最简单的问题求助

楼主(2010-04-22):
各位高手,我本人刚接触S7-300系列,有太多太多的问题不懂,望多赐教,如上图所示,如何输入M104.6后面的加长线?

网友A:
选中M104.6后面的线,点击插入-----LAD程序元素,或者点击标题栏的常用触点和功能图

网友B:
鼠标选中后直接拖拉到上面的那根线上去。

网友C:
直接拖拉线

网友D:
楼上的最简单!!

网友E:
楼上的都回答了. 我建议楼主以后主题不要带这样的字眼
最简单的
, 直接就说
S7-300编程问题求助
否则, 想帮助你的人会有压力的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