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磁阀微微发亮

楼主(2010-04-22):
电磁阀没有通电时微微发亮是什么原因,量了一下直流电是0V但交流电去量却有0.5V 不知道是电路什么地方有问题了 各位帮帮忙 先在些谢谢了

网友A:
如果测量准确 有可能与接触器或继电器有关

网友B:
很简单嘛!你要看电磁阀的线圈是什么电压啊,上面有标的。根据标注的电压查原因,很快的。控制环节就是继电器,或者有些是直接用PLC控制的。

网友C:
如果电磁阀没有坏,那么电路有寄生电路

楼主:
是全部电路阀都有这种情况 明天去仔细查查

网友D:
你把供给电磁阀的电源交换一下

楼主:
还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

网友E:
可能是线路耦合电压,建议检查下各器件的接地.
如果你的电磁阀是用DC 24V 驱动建议在连个接线端并联一个瓷片电容(0.1微法 25V).
认真做事,低调做人

网友F:
其实原因比较的简单
因为你使用的电磁阀的交流220V的
原因有两种:
1、你的电磁阀共用相线
2、零线断了
你回去后好好查一下,保证是这个原因

网友G:
你查機器應該漏電了.電磁閥才會微亮.有無數次遇過這情況了

网友H:
应该是那个环节楼电了。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的!!

网友I:
你用的是直流线圈电磁阀吧。并个二极管吧。

网友J:
我也遇见过这样的现象,电磁阀又能正常使用,有漏电的原因。
向朋友学习

网友K:
电源问题,可能24V电源,或220V回路问题

网友L:
电缆有没有良好接地。控制电缆和动力电缆(特别是变频器电缆)有没有分开。你的设备有没有良好接地。

网友M:
应该是电磁干扰的 这在用变频器的应用中很常见 主要是控制线和主电源线要分开走线

网友N:
引用 网友E:
可能是线路耦合电压,建议检查下各器件的接地.
     如果你的电磁阀是用DC 24V 驱动建议在连个接线端并联一个瓷片电容(0.1微法 25V).

网友O:
加个2极管就OK了基本的 啊

网友P:
引用 网友E:
可能是线路耦合电压,建议检查下各器件的接地.
     如果你的电磁阀是用DC 24V 驱动建议在连个接线端并联一个瓷片电容(0.1微法 25V).

同意本于说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