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:偏置值和增益值

楼主(2010-04-22):
初学PLC .
对于特殊模块 模拟量的偏置值和增益值还不懂是什么意思.
能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一下他的作用和用途吗?
所谓的缓冲寄存器的BFM#0-#30 这个号是什么东西
这里的通道又是指什么呢? 模拟量有太多的不懂 谢谢师傅们
谢谢前辈赐教

楼主:
怎么没人回答呀/. 各位师傅前辈 知道的能教导一下吗 ? 谢谢

网友A:
偏置就是OFFSET 简称零点
增益就是GAIN 简称满量

网友B:
冲寄存器的BFM#0 模拟量模式的选择 -#30 是模拟量的识别码 不同类型的模块有不同的识别码(如4AD是K2010,4DA K3020)

网友C:
模拟量一般可以理解为函数f(x)=kx+n ,其中n为偏置,K为增益。N决定零偏,K决定斜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