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4-22):
刚从一台设备上的维纶MT6056i触摸屏里上传到了程序,也没任何地方改编,直接重新编译后再下载到该触摸屏,却不了发现凡是汉字的都显示为“口”字了,例如“总控制”这三个字,在触摸屏上显示“口口口”了。后来重新打开编辑画面,发现程序文件里的所有汉字注释的属性里的字体属性都为空白,于是一个一个都把字体属性均设为“宋”体,太麻烦了,所以我只把常用的窗口画面的汉子逐个设置了一下字体,重新保存编译后再下载到该触摸屏上后,发现凡是设置好了字体的汉子都可以正常显示了,而那些没去设置的汉字还是显示“口”字呀。
天哪,这多费时间呀,难道没有统一设置为某种字体的功能吗?譬如缺省字体可以设置成“仿宋”体,而所有的汉字字体属性默认均为缺省值好了。那么,这样就可以把所有汉字都可以一下子都设为某种字体,这多省事呀。
到底怎么会事呢?我在模拟界面时这些字都是能正常显示的,难道在上传时没上传到字体文件吗?

网友A:
我用的也是6056I的屏,不知道用那个软件来进行反编译,请高手指点

楼主:
6056I是用EB800来反编译的呀

网友B:
恩 ,上次有个项目也出现这个问题了,可能跟自己电脑的字体有关!改成通用的宋体之类的比较保险,不然要累死!

网友C:
和操作系统的语言有关系

网友D:
可能触摸屏里的字库和你电脑里编程的字体不符合,楼上的方法比较不错

网友E:
恩,我改的累死了,要一个一个改。

网友F(2010-06-10):
你在编译地时候,选择建立字型档就可以。
欢迎相互交流,我的电话13837160447:

网友G:
语言设定的不是中文

网友H(2010-10-20):
简单,在系统设置菜单中字体选项添加字体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