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为师傅指点一下三菱FX1S的 8路输出Y0-Y7跑马灯最简单的梯型图

楼主(2010-04-22):
各位师傅好,我是新手,现在想编一个梯型图:接通X0 ,输出Y0-Y7依次接通3秒,循环工作的跑马灯梯型图,请指点或者帮助编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可用一个3秒的T控制一个计数C,然后C=1Y0亮,=2Y1亮循环完成后,C清零。
新乡宏建自动化。专业从事自动化设计配套。在环保,机械,包装,铸造等各行业有一定的开发经验。工作之余从事PLC,触摸屏解密工作。
QQ:812577230

网友B:
LD X0
ANI T0
OUT T0 K30
LDI X0
MOV K0 K2Y0
LDP X0
OR= D20 K256
MOV K1 D20
MOV D20 K2Y0
LDP T0
MUL D20 K2 D20
LDP X0
ORP T0
MOV D20 K2Y0
END
测试过了,X0接通时灯循环,X0断开时灯全灭;
我能想到的最简化的只能如此了,转换成梯形图共7行;
若发现此程序有问题,请Q:19549390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