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T11** 与J3伺服驱动器的连接

楼主(2010-04-23):
有谁使用过 GT11** 触摸屏与J3伺服驱动器的直接连接,地址怎么对应?有这方面的资料下载吗?

网友A:
这个接线篇较大,100多M。英文手册相对简单点,只有日文手册详细些,另外日本三菱还有样例下载!

网友B:
这样链接过,三菱的触摸屏软件使用手册中就有对应的地址说明
三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