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4-23):
如题 K1X000代表x0到x3 k2X000代表X0到X7

k2x020是什么意思?

网友A:
表示X20---X27
  • 下载积分:+1(wu32u2) 热心助人

网友B:
    位组合的字元件
    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11528688

网友C:
    和前面一样,类推

楼主:
    X020代表由x20开始 K2是2字节 1字节是4个 2字节就是8个

    不知道可以这样理解不?

网友D:
    是一个组合字元件,意思是:以X20为首的8个字元件.如:X20到X27

网友E(2010-05-26):
    此贴必火

网友F(2010-11-17):
    X20---X27

网友G:
    学习了,长见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