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财
三菱HPP不能删除FX2NPLC的口令!

楼主(2010-04-23):
用三菱HPP(手持式编程器)删除FX2NPLC的口令,进行到ENTRY CODE
ENTRY
DELETE 时,光标在DELETE(删除),按GO,不能删除FX2NPLC的口令!
请高手指点!!!!

网友A:
可能是软件版本低,如果程序是用GX软件编的,肯定无法删除,用GX软件试试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软件版本低,如果程序是用GX软件编的,肯定无法删除,用GX软件试试看。
用电脑能删...删PLC的口令,还分软件吗?

楼主:
抱歉!是我操作错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