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4-23):
请问三菱变频器S500可以和PLC通信吗?其通讯地址怎么定义,通讯格式是怎样的?说明书里没有怎么介绍

网友A:
不太清楚。我想因该可以吧,只是不知道怎么用!!

网友B:
三菱变频器的型号  只有A700可以和PLC通讯

网友B:
现在F700也可以(新产品)

网友C:
你看的那本说明书?
关于S500的设置,可以上网搜索相关贴子,如:http://www.mitsubishielectric-automation.cn/service/svc_idx_faqDetail.asp?id=58&categoryid=2介绍的比较详细了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yuehuasheji) 谢谢,这里只有通讯程序 ..

网友C:
    怎么没有呢?红框里面的不是你想要的?

网友C:
    这是变频器使用手册的:

  • 下载积分:+1(tanghanshui) 论坛需要你们多指点

楼主:
    回复第一是变频器通讯参数设置,第二是简单的通讯格式,没有头码和读取、写入命令,对应的变频器输入地址是怎么来的,是参数的十六进制码还是什么,谢谢!

网友D:
    A500也是可以与PLC通讯的,我用的是485模块,你看看手册里面介绍的很详细的

网友E:
  • 下载积分:+1(tanghanshui) 高手就是不一样
  • 下载积分:+1(yuehuasheji) 热心助人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    回复第一是变频器通讯参数设置,第二是简单的通讯格式,没有头码和读取、写入命令,对应的变频器输入地址是怎么来的,是参数的十六进制码还是什么,谢谢!

    说明书上有啊!
    所以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,你看到是那本说明书?
    你想办法找《FR-S500使用手册(详细篇)》,阅读“通讯参数”这一篇的内容!
  • 下载积分:+3(yuehuasheji) 谢谢!我找相关文字说明

楼主:
    想知道这个格式的朋友可到三菱网站下载S500详细篇,看内部页码——95页。相关地址在附录页145

网友F:
三菱的任何一款变频器都可以跟PLC通讯的~

网友G:
E系列的也可以和PLC通讯呀!

网友H(2010-07-30):
S500有带通讯口和不带通讯口两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