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编程线发热?

楼主(2010-04-23):
今天那了一个盗版的编程线和CPU216连接,连接第一个口的时候,不到一分钟编程线烫的厉害,大概有六十度了,第二个连接了一个触摸屏,用这个线连接这个口,线不发热。但是程序找不到CPU。
不知道线有没有烧坏。线插到电脑上,电脑还能识别

网友A:
考虑换线吧,故障没有扩大,算侥幸了。否则维修硬件的钱,能买一堆能正常使用的山寨编程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