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程
西门子的下载线

楼主(2010-04-23):
各位兄弟西门子的下载线能不能自己焊?有没有简单一点的连接方法?

网友A:
PC-PPI可以自己做,PC-MPI个人做不了,
自己的事情自己做.

网友B:
S7-200的可以用转485的转接,
300/400的,即使自己能做,成本估计要买好几根这样的线了。

网友C:
自己做是可以的,但要为了可靠最好还是用原装的较好!

楼主:
s7-200的下载线有没有具体的连线图?我想自己做一个,谢谢啦

网友D:
可以自己做呀?好用!你试用吧?

网友E:
不安全,易损坏COM口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

网友F:
线还是买的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