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软件安装不上

楼主(2010-04-23):
高手好:之前我的电脑装了较低版本三菱PLC软件,也安装了较高版本的,最近全部完全卸载后,想重新安装GX Developer8.86中文版,但是不能安装,出现参数不正确错误信息,请教怎样才能安装?

网友A:
先装低版本的,再装高版本的升级

网友B:
本站有贴子,找一下。安装以默认路径就可。安装文件夹不可以有中文字符。

楼主:
有这样安装过,都不成。以前有听人说过,一些软件卸载后再安装,需要在安装盘内把与本软件相关的信息删除后才能成功重新安装,是吗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有这样安装过,都不成。以前有听人说过,一些软件卸载后再安装,需要在安装盘内把与本软件相关的信息删除后才能成功重新安装,是吗?
是的,如果不是系统精简过的原因,那么,扫描注册表,删除所有的有关项,然后安装。

楼主:
4楼高手,能指出相关项在具体位置吗?谢谢!

网友D:
这个软件不稳定 7.0 那个蛮好有呀

网友E:
如果你有装360的话在软件卸载里面可以卸载的吧 然后再强力清扫~ 或者应该可以在控制面板里面点添加或者删除程序的 实在不行就在几个盘里面找一找然后删除好了

楼主(2010-07-26):
我是有用360软件强力清扫卸载过,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, 请求哪位高人指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