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电机发热怎么办

楼主(2010-04-23):
我公司有一台伺服电机,在运行时温度特别高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请各位指教?电机是新买的和驱动器一套的,以前的老电机是没有那么高温的。

网友A:
找机件问题,机件阻力加大了

网友B:
看看是不是你买的电机功率比原来的小了,还有最还是买原装的!

网友C:
加裝電阻.幫忙降低迴受電流

楼主:
功率和转速和原来的一样

网友D:
电机输出转矩不仅与负载有关,还与指令有关。加速度过大造成峰值转矩上升,从而引起平均负载率过高,电机会严重发热。确认的方法很简单,观察一下平均负载率:dp oL
解决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,一方面从指令方面入手,尽量使指令平滑,避免冲击。另一方面降低转动惯量,如果空载也发热严重,估计电机要重新选一款转矩更大,同时转子惯量更小的了。
临海市东茂电气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
步进电机
、
步进电机驱动器
、
无刷电机
、
无刷电机驱动器
、控制板、CNC控制箱、配电盘、温控模块主机等 联系人:张先生 电话:0576-85155520 网址:
http://www.tonman.com
下载积分:+3(wsir123) 热心助人

网友E:
看是不是你的设置有问题,楼上的说得很明白了!!

网友F:
是运转时发热还是停止时发热,如停止时发热并有震动,可以把位置环增益降低。
下载积分:+3(wsir123) 热心助人

网友G:
应该是参数设置有点问题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意见

网友H:
负载是不是有点大?

网友I:
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新换的电机发热,找了好几天发现是变速箱有纵向串动造成电机启动负载过大,再加上电机频繁启动电机就发热,时间长了还会造成编码器损坏,更换齿轮箱问题解决

楼主:
是编码器与转子的相对位置不对,有时间我再把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安装方法传上来。不知有没有需要的。请回贴。

网友E:
这么好的东西当然需要了。谢谢楼主了!有时间请发一个给我吧!
zhongzhou193636@126.com

楼主:
可以,但是这样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方法

网友J(2010-05-28):
电机发热有很多原因的!lz最好问问供应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