包装机密码解丢失了。

楼主(2010-04-23):
包装机PLC采用西门子S7 224 ,触摸屏为威纶MT4500T。
现在情况为接通电源,系统上电正常。触摸屏进入欢迎界面,在欢迎界面上要求输入密码才可以进行包装操作。
由于程序是厂家的,现在什么资料都没有。
各位前辈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???

网友A:
被厂家锁了吧?
找厂家吧。

网友B:
找厂家就是了,很简单的事情。
除非是有设备款原因,或者能接触到密码的是别有用心。

网友C:
你看看说明书,相关的说明有没有提到,还有就是看看USB接口是不是一种型号的!型号不同会解不开的!

楼主:
谢谢各位,
现在正在和厂家联系。
想请教一下有没有破解触摸屏的软件呀。
这样以后就方便了。

网友D:
一般的默认密码是九个0,你试试看了

网友E(2010-06-23):
生办法解密吧

网友F:
密码可能是777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