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4-23):
那位大哥哥那有水处理上的程序

网友A:
不知道你的系统有多大呵,日处理多少,是什么样的水呵

楼主:
无论多大   控制系统差不多啊

网友A:
不一样呵,我见过氢氟酸液废水处理,日处理5吨多,很简单呵,用不到程序控制,几台泵而已

楼主:
哦  我说的是纯水设备      预处理部分 反渗透部分 混床部分
原水箱   原水泵    机械过滤器   活性炭过滤器  软化器   中间水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水

 中间水泵  保安滤 高压泵 反渗透RO水箱  RO水泵   混床1 0.45μ过滤器

 生产线
    本设计的标准控制系统是采用PLC及触摸屏的人机界面形式的控制系统。
    本系统是全自动操作的,工作完全自动化,许多过程参数将被仪表盘显示,例如:泵前后压力、入水硬度、前级流量和出口流量、入水温度、泵的运行状态和纯水电阻值。
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哦  我说的是纯水设备      预处理部分 反渗透部分 混床部分
原水箱   原水泵    机械过滤器   活性炭过滤器  软化器   中间水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水

 中间水泵  保安滤 高压泵 反渗透RO水箱  RO水泵   混床1 0.45μ过滤器

你的复杂了,我这里只有一个简单的。54个RO膜。没有屏,也没有“混床部分”也没“软化器”等等。流程:原水-----原水泵-----砂滤-----炭滤(加药济)-----高压泵-----RO膜-----纯水箱。就这样的。电导仪表不提了呵。制水压力要手动调好呵,要不会出问题的。

网友B:
可以加好友联系吗,小弟正在做个污水工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加好友联系吗,小弟正在做个污水工程

好呀,一起讨论呵
加我QQ459431237一起讨论呵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
好呀,一起讨论呵

加我QQ459431237一起讨论呵

网友C:
我有你要的全套程序想要加我QQ604716266

网友B:
楼主加不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