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PLC UM写保护

楼主(2010-04-23):
各位大侠你们好,我有OMRON 30点PLC在下载程序时。报PLC UM写保护不知什么原因请教各位。谢谢

网友A:
是设置了密码了,可以清空PLC程序,重新写入。
要读取,可以输入密码,解除UM读保护。

网友B:
因该是被设密码了,用其他程序试一下,如可以,那就可定是设密码了!想办法解开密码就行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