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工程80点入32点出,带4个步进和一伺服电机加4路模拟量。

楼主(2010-04-23):
请教各位老师,一工程要求80点输入32点输出,带4个步进电机和一伺服电机加4路模拟量。和一触模屏用什么控制器好,请帮我推荐,谢谢

网友A:
用PLC吧,用它比较可靠!

网友B:
用啥品牌PLC

网友C:
西门子s7-300或s7-400加扩展模块
谢谢工控网,工控伴我长!

网友D:
使用nc控制器.可最多到8軸.in與out可到128點.程式又好寫.觸頻也省了

楼主:
plc三菱的什么配置能做,西门子我不是太熟悉,配置这些功能我怕开发慢、用NC的成本可能高点、我看到有控5轴的PLC、可外加扩展,但不知什么品牌产品、请各位老师帮我选择一下,谢谢。

网友E:
用永宏的吧!
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11528688

网友F:
用三菱Q02H的吧,再加些控制伺服的模块,这个也不太清楚,你可以去查查三菱的模块手册
4路模拟量可以用Q68DAVN 其余查一选型手册

楼主:
谢谢各位老师,我会认真考虑各位的意见,谢谢大家。

网友E:
以上的各位仁兄,用得着要这么高的配置吗?
钱钱太多啊?
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11528688

网友G:
FX就可以,PLC本身可以控制2轴,在加10GM,20GM或1PG,2PG

楼主:
用FX的控制点数我怕不够啊.FX3U加10GM,20GM或1PG,2PG怎样

网友H:
三菱Q系列CPU,I/O模块自己根据需要选,灵活掌握,性能稳定的很

网友I:
加几个PG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忙.

网友J:
用欧姆龙的CP1H加扩展就可以了,至于触摸屏选择的范围就更大呵呵

网友K:
用松下fpg-c32t3h+fpg-pp21+fpg-pp12+fp0-a80+fpg-xy64d2t

楼主:
谢谢各位老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