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触摸屏做工控,能实现打印功能吗?

楼主(2010-04-23):
目前我想用触摸屏做一个项目,其中要求能实现打印数据,不知道哪种屏能实现?应配哪种打印机?请各位大侠提点宝贵意见,谢谢了!

网友A:
三菱的屏就有带这种功能的,建议看一下选型手册。

网友B:
plc串行通讯也能打印

网友C:
富士的UG30系列,V8系列,以及最近的S8系列
对于V8与S8系列,你可以接驳市面上可以使用USB线的任何一种打印机。
以上

楼主:
嗯,谢谢!我需要的就是能与市面上常用的打印机连接打印就行。

楼主:
三楼的朋友,能否给我提供几个参考型号呀?

网友D:
威仑全系列都可以

网友E:
一般用PROFACE的有..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三楼的朋友,能否给我提供几个参考型号呀?
S806,S808,V806 ,V808,V810,V812,V81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