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MRON程序(有功能块)

楼主(2010-04-24):
CP1H程序,有功能块,注释,触摸屏程序,触控是OMRON—NP的

网友A:
下来研究下

网友A:
这种结构的程序还是第一次结构,LZ能简单的介绍下吗?

网友B:
下来研究

网友C:
侃侃研究以下

楼主:
里面含有滤波程序,还有厂家限制使用时间。功能块内部程序用的是形参,调用时配实参,还有嵌套!

楼主:
注释都是用的汉语拼音,硬件CP1H和一个模拟量模块,设备就是把多股线绞合到一起,然后收成卷,触控上有图的!好了别忘了顶顶!

网友D(2010-07-10):
下来看看。正在学习OMRON的PLC。谢谢楼主

网友E(2010-09-16):
下来看看。正在学习OMRON的PLC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