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册
CP5512使用问题

楼主(2010-04-24):
我的电脑安装了Step7、Step7-microwin、Winccflexible2007.在Step7中用CP5512连接300/400CPU、TP177、MP277等都能正常连接。用Step7-microwin连接S7--200CPU时就出现通讯错误,提示端口被占用。用PPI/MPI连接线连接能正常连接。Step7-microwin我以安装过3.2版,4.0SP5版,4.0SP6版,4.0SP7版,都一样。哪位大虾能高诉下是什么原因吗。谢谢了。

楼主:
各位都没碰到过吗,高人呢?

网友A:
问题是你的CP5512卡太贵了,很少有人用,感觉是你有PPI/MPI连接线且能正常连接S200,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,只是多带一线而已。

网友B:
读200程序的时候怎么设置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