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补偿柜的问题

楼主(2010-04-24):
三相绕线式电机,额定电压10000v 额定电流112.4A 功率1600KW 功率因数0.857 串液体电阻柜降压启动, 请问该怎样配置补偿柜,该从哪些方面考虑其电容大小?由于才疏学浅希望高手赐教!!!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!!!!

网友A:
大概需要配1000Kvar的电容器,着个能让你补偿到1,如果不需要到1,可以小点的

网友B:
高压电机的补偿吧?不好弄的,估计要补到800KVA左右。

网友C:
建议用进相器。效果很好,电流一般能降10%,功率因素在0.9以上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