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10-04-24):
各位高手您们好:
请教。。。。在一条生产线中,要求连续传送物料,其中物料有三种,到了末端传送带停止,机械手会自动分出三种物料,现在最主要的是如何记忆连续传送三种不同物料的信号,然后按顺序执行机械手分料!O(∩_∩)O谢谢!

网友A:
1. 请告诉我三种物料的差异,体积,大小,重量等,,
2.你做的是不是将物料按体积的大小分类?
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,服务社会,

网友B:
如果是用三菱PLC的话可以用不仅指令,S500以上的是有记忆功能的,分料可以根据具体的物体性质选择相应的传感器来分!程序用可选择分支就行了!

网友B:
上面的不仅是步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