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高手请进

楼主(2010-04-25):
请教各位电脑高手?我的电脑右下角声音图标不见了怎么回事?改变声音的触摸开关和调节声音大小的触摸开关都不起作用了?xiexiegaoshouzhidao.

网友A:
我的电脑—控制面板—声音和音频设备—将音量图标放入任务栏内打勾。首先要驱动正常啊

网友B:
在百度里面找一个安装文件放到指定文件夹就OK了!

网友C:
此前是不是安装什么软件,造成冲突。声卡程序丢了,检查设备管理器有无声卡设备,卸载原有驱动重新检查并重新安装程序。注意防火墙或杀毒安全软件的使用。

网友D:
我也试过,后来要重新安装驱动才行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