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S7-200CN编程软件的问题

楼主(2010-04-25):
我安装了STEP7-MicroWIN_V40_SP6包,软件运行正常,但在PLC类型里只有224而没有224CN的类型,请高人指点下,谢谢!

网友A:
没遇到LZ的问题嘛!楼主你重装下试试~!

网友B:
我查了一下,PLC类型里的确没有224CN的类型,但有224xp CN 的类型。楼主检查一下是不是就是224xp CN 类型。
[