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02CPU通信usb接口插上显示无法识别设备

楼主(2010-04-25):
描述:就是这样
那位高手帮帮忙 我的三菱Q02Hcpu上面有一个和打印机一样的通信口 和GX 8通信不了 往电脑上一插就显示无法识别设备 有的时候就识别可以通信 请问是usb坏了还是cpu 坏了啊

网友A:
没有安装对应的USB驱动,USB驱动在你的编程软件的的文件夹内。

楼主:
安装了 也不行啊 请高手指点!!谢谢

网友B:
楼主的系统是?

楼主:
谢谢各位啊!!!
可以用了